上480了,大家还用易损舵机臂吗?

楼主(2015-04-03):
如题,现在的480,电机暴力,360桨比325长、宽、厚~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暴力的状态,还用易损舵臂吗?易损舵机臂的抗扭能力能扛得住480的暴力吗?
大家发布发布自己的使用感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原来改的480用过易碎臂,X3没用过,原因是我觉得X3本就是这个级别最重的飞机,心有余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原来改的480用过易碎臂,X3没用过,原因是我觉得X3本就是这个级别最重的飞机,心有余悸。

主要问题是怕暴力起来,动作歪斜。。。。

网友B:
450飞断过 以后再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飞断过 以后再没用过

450倒是没断哦。。。。480就怕了,电机如此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倒是没断哦。。。。480就怕了,电机如此暴力。。。

我就那么不幸 飞断过

网友:
我X3 一直易碎臂  我是悬停阶段 用着没发现问题  高手的话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事吧。就算飞断了。炸鸡了。舵机也不会坏
追求暴力的话应该用金属舵机臂

网友:
易损臂不行的!
你装上掰掰看就知道了,不用多大力,比都能扭了!

网友:
看有多暴力

网友C:
看楼主平时的飞行手法还是不要用易粹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平时的飞行手法还是不要用易粹臂了。

不用易损臂,一炸就坏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平时的飞行手法还是不要用易粹臂了。

不用的话,一炸就坏齿轮了!

网友:
X3一直用易碎舵机壁!只要你舵机壁没质量问题就可以用,上的时候要注意,别有暗伤!完全可以用不可能装的都是有质量问题的,难得难得给你碰上一个也可以买彩票去了,要想480把易碎舵机壁飞断掉,还真没见过

网友D:
我的450L在用易碎舵臂,70油门做柔和的3D动作还可以。85油门高转速暴力动作差点意思,猛顶螺距动作会有一个颤动,钟摆困难些,动作反应有迟滞,有时候也会歪的,断倒还不至于。这个级别的机型是比较容易炸机的,所以我还在坚持用,暴力动作做不了就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L在用易碎舵臂,70油门做柔和的3D动作还可以。85油门高转速暴力动作差点意思,猛顶螺距动作会有一个 ...

我也是450l,格氏2200mah,40c电,没定速,电机是亚拓原装,3d油门90,也用易碎臂,不过没碎过。就是钟摆摆起来有点机身有点晃,和您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L在用易碎舵臂,70油门做柔和的3D动作还可以。85油门高转速暴力动作差点意思,猛顶螺距动作会有一个 ...

这样看到,飞450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改了2只480 一直易碎臂飞 没飞断过 ,电机用花牌2520 亚托 80-85定速都飞,动作也大,没感觉动作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画笔是不二的选择,红山几乎全部换装这个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5337&extra=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飞的450pro 最近正在升级480,买了套deko舵机 据说这个舵机不需要易碎臂 舵机炸不死、、、pro换舵机臂痛苦死  机身原本是215   但是一直不敢当小白鼠 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