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KDS 5.5 刚升空就仙女散花,断主轴!!

楼主(2015-04-03):
奶奶的,KDS 5.5 刚升空就仙女散花,断主轴!! 继SAB700射横轴后以一个惨案!!希望KDS给个说法!!!

事件的最新进展:厂家体现出大厂的风范,处理迅速,体现出有事一定负责到底的大厂风格,引用处理人的话就是“KDS绝不会有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祖国工厂啊”KDS的意见是赔给本人空机+桨+电机+舵机,舵臂一套,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本事件的关注,也谢谢KDS厂家的及时的大度的处理。通过这件事体现出KDS真的是和之前有很大的进步了,也比某些其他的XX大厂的做法好得多,敢于负责任,也给其他的厂家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也让广大的玩家看到了国货的希望。

楼主:
再来个高清的

网友:
我的天。。。。啊~~~~~~~~~~~~~~~

楼主:
断的位置刚刚好是上面的那个主轴固定换那里,由于短轴来得快,根本无时间反应,只看见旋翼头发出一边,跟着一个黑色的东西飞到另外边,在强大的拉扯力下,尾管震断,上层主轴架扯烂,扭成麻花。可能有人会说自己炸鸡跑来懒KDS的吧。那就再来看看大桨和尾巴了,看看是不是炸鸡炸断主轴的

网友A:
刚买的5.5,还没组装好,你这个断的位置看,怎么主轴的里面的孔不在中心位置,偏那么多?还有断面怎么是锈的,如果是刚刚炸鸡断的,怎么里面有黄色的锈。

网友:
主轴偏心啊!

网友B:
我去,空心主轴的孔不是同心的?

楼主:
大桨没有炸的痕迹,桨尖和桨根看就知道了,就是有一支大桨震震开裂一点,尾巴完好一点事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5.5,还没组装好,你这个断的位置看,怎么主轴的里面的孔不在中心位置,偏那么多?还有断面怎么是锈 ...

黄色的是黄泥来的,飞场就是黄泥地

网友C:
这还什么说的 kds肯定是是说 安装问题导致

帮顶下 看结果

网友B:
个人猜测 是因为 主轴偏心,在薄的地方由于压力,金属疲劳什么的,出现龟裂,破损裂纹,然后,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什么说的 kds肯定是是说 安装问题导致

帮顶下 看结果

很明显的主轴中间钻的孔偏心呀,这个怎么也说不成是我的安装问题吧?

楼主:
零件散落在方圆20多米,花了40分钟才把舵机,拉杆,主轴固定环等的找到

楼主:
舵机飞出去20多米,捡回来整个都是黄泥了

网友:
尼玛,这还让人怎么安心玩飞机,各种射浆,断轴!

楼主:
吃完饭再来高清的

网友:
楼主,主轴中心孔偏心这么严重,你装机的时候没感觉吗?我装飞机一般旋翼头和尾桨不上的时候就要测试震动的,现在的飞机不能指望厂家,还是要自己多检查,我的5.5就发现CNC的白色斜齿轮转起来不是一个平面,必须把间隙调大才不震动

网友:
阿弥托佛。善哉 善哉。清明时节雨纷纷。主轴横轴欲断魂

楼主:
奶奶的,我的7.2都不知道还敢不敢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