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t6机架大家看看合理吗?

楼主(2015-04-03):
云台加狗不含电池1.8kg大家看看是不是重了,这个机架的设计最初就是没有外漏的线,现在看来基本没有外露的。除了电池和云台会有几根线,还是请大家帮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打算用APM的y6模式,这个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是发现前面部分比较重,那问题来了,前面重会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吗?大家来预测一下,顺利的话我打算这2天试飞,说不定会是个不错的探索。上个星期已经做了试飞,电机是f4006kv680,自己换过nmb轴承,换轴承的时候还顺便做了外转子动平衡,前面4片桨用以前买的垃圾塑料13寸桨,自稳起飞,加了点p值就挺稳的了,电池用的是自组4s2500mah2块
,没有测试留空时间,因为还在调试。
前2天又测试定高,一串一串的,都说不上是往上串还是往下串,摸不着头脑。
今天又来测试,突然想起安装的时候临时固定飞控的时候是用的扎带,没有测到震动有多大,用手摸还是有明显的震动,垃圾桨,没有办法。直接把扎带剪掉,飞控直接不固定再试,定高可以了。下一步应该让他自动调参了吧?osd也要调下字的位置,有空再搞。

网友A:
樓主你這是t6不是y6 , 估計俯衝時較難保持平衡 , 可能重心要放後面一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這是t6不是y6 , 估計俯衝時較難保持平衡 , 可能重心要放後面一點 ...

确实现在前面偏重,希望可以用电池可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 很牛

有雕刻机,不会出刀路谁来引条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雕刻机,不会出刀路谁来引条路……

AUTO CAD出矢量图,ARTCAM出GCode

网友D:
真正的T6呀!特种耗电特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T6呀!特种耗电特种!

是不是真耗电,我测试好了,就回来告诉你,因为之前我用相同的动力做了平铺6轴,续航不是很给力,(可能电池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 CAD出矢量图,ARTCAM出GCode

我都是用SW 2013做的图,不会用CAD。现在都是图画好了,不会出刀路,我用SW 带的一个CAM。。什么的插件可以出刀路,但是进刀的速度不可以调,提示是说缺少一个什么什么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SW 2013做的图,不会用CAD。现在都是图画好了,不会出刀路,我用SW 带的一个CAM。。什么的插件可 ...

不能调速度,就是默认的速度,好像是f8  是不是每分钟8mm啊?这是有多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 CAD出矢量图,ARTCAM出GCode

我装的ARTCAM好像工作不正常,你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SW 2013做的图,不会用CAD。现在都是图画好了,不会出刀路,我用SW 带的一个CAM。。什么的插件可 ...

木有用过SW的CAM诶,习惯了用ARTCAM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用过SW的CAM诶,习惯了用ARTCAM出

我装的ARTCAM好像工作不正常,你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E:
楼主的中心板是有覆铜板做的吧  建议镂空一下 另外重心靠前可以调节电池位置来调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中心板是有覆铜板做的吧  建议镂空一下 另外重心靠前可以调节电池位置来调重心

是1.5mm厚的覆铜板,不是很敢镂空,怕刚性不够,不过现在拿起来晃动,很结实的感觉

网友:
电机座设计不合理

网友F:
面板是木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是木板的?

全部是敷铜板

楼主:
补充,加了电池总重2280g加上个华科尔云台和狗应该就要到2500g了,2500÷6=420g每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T6呀!特种耗电特种!

我没有测耗电多少?电流计坏了,还没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感觉比以前平铺6轴要得少,以前相同的动力要50%油门才悬停,现在40%就可以了。耗电的说法应该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這是t6不是y6 , 估計俯衝時較難保持平衡 , 可能重心要放後面一點 ...

电池没有地方后移,只能放到中心偏后,起飞后观察这些不平衡,在还有功率余量的情况下完全不在话下。前面13寸桨起了很大的作用,电机一点都不热,可能是桨和电机都调整过的缘故,换成半年前我这个电机用这个桨,电机烫得不得了。精液经验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测耗电多少?电流计坏了,还没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感觉比以前平铺6轴要得少,以前相同的动力 ...

也不算很耗电。我的Y6,2850克,1555桨,4S 4000毫安实际耗电量。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不算很耗电。我的Y6,2850克,1555桨,4S 4000毫安实际耗电量。飞12分钟

你的动力比我强多了,我感觉你那个架子稍重了,能减轻重量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动力比我强多了,我感觉你那个架子稍重了,能减轻重量就好了

是重,不过胜在强度高。你也可以换下动力嘛。高电压低电流就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重,不过胜在强度高。你也可以换下动力嘛。高电压低电流就是王道

动力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动力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牛,啥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重,不过胜在强度高。你也可以换下动力嘛。高电压低电流就是王道

我想请教一下前辈,osd后面有个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焊点,是不是要连起来?我的osd出来的字总感觉不清楚,字的边缘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啥规格的?

5130 kv34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前辈,osd后面有个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焊点,是不是要连起来?我的osd出来的字总感觉不清楚,字 ...

你这电机够大的。多少钱一个?
你图传是模拟的就焊模拟的,是数字就焊数字的。不过你只能分开试,最先试试模拟的,我想你图传一般不会是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机够大的。多少钱一个?
你图传是模拟的就焊模拟的,是数字就焊数字的。不过你只能分开试,最先试 ...

将近30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机够大的。多少钱一个?
你图传是模拟的就焊模拟的,是数字就焊数字的。不过你只能分开试,最先试 ...

理论上中,或者低进角可以上到7或者8s电,我猜的。要实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中,或者低进角可以上到7或者8s电,我猜的。要实验

你又回错了,爪机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又回错了,爪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