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载的 KV_Team_OSD_2.3提示出错,哪位能帮忙解决(图)

楼主(2015-04-03):
刚下载的 KV_Team_OSD_2.2

KV_Team_OSD_2.3

都提示出错,哪位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点下 打勾的 那个图标 那校验 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 打勾的 那个图标 那校验 能过吗

就是点击打勾不能通过,所有都是原来的设置我没修改过。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点击打勾不能通过,所有都是原来的设置我没修改过。请问怎么办?

板跟com口 选对了吗!我用minim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跟com口 选对了吗!我用minimosd

只是程序测试已经出错了,看程序好像是c语言,不知如何修改

楼主:
以前读书,c语言只是应付考期,考完就没应用过,现在根本看不懂变量值错在哪里,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跟com口 选对了吗!我用minimosd

是328及7456的板应该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28及7456的板应该没错,

问问 其它高手吧!我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跟com口 选对了吗!我用minimosd

你现在用哪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哪个版本?

我用X宝上是mini 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X宝上是mini osd

osd是哪个版本?

网友: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是哪个版本?

里面的程序吗2.0

楼主:
2.3的

楼主:
还没解决,继续求教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已经解决,换用arduino IDE 1.01即可。

楼主(2015-05-04):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换用arduino IDE 1.01即可。

昨晚用1.01刷了2.2版本,正常使用,2.3版本还是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