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干扰问题

楼主(2015-04-03):
315赫兹一套遥控设备  影响2.4g遥控器吗相隔不到10cm 谁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能是谐波互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谐波互偶啊!

不是很明白 能不能简单点呢 能不能有干扰?

网友A:
对,像是两个系统有互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像是两个系统有互扰啊!

几率很大吗?

网友:
就是倍频

网友B:
把两个天线离远点,试一下,没有干扰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天线离远点,试一下,没有干扰就没问题。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315系统加屏蔽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系统加屏蔽试试啊!

怎么加  铝箔?

网友A:
对的,试试吧

网友:
因条件而异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试试吧

谢谢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