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零度X4V2与Futaba的R7008sb的连线?

楼主(2015-04-03):
菜鸟请教零度X4V2与Futaba的R7008sb的连线?

网友A:
可以1对1  8根直连,也可以飞控ch7接7008的ch8,7008设到b或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对1  8根直连,也可以飞控ch7接7008的ch8,7008设到b或d模式

1对1  8根直连的话选择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1  8根直连的话选择什么模式?

A模式

楼主:
8个通道都要连接吗?我没有云台,我看有人只连接了6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通道都要连接吗?我没有云台,我看有人只连接了6个通道

可以只连6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