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5-04-03):
载机:天行者1680 Arkbird飞控 天地飞9
遥控器
,原装接收机,风力4级。平衡模式起飞后切返航,一切正常。平衡模式飞出1000米后,osd 显示:平衡模式和航点模式频繁切换,基本平衡模式5-10秒,航点模式1-2秒。飞出约1700后,飞机螺旋炸鸡。通过DVR找回飞机后,发现飞机的一个机翼丢了。分析是由于飞机频繁切换模式,而把机翼折断了。求助各位大神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A:
为什么a控飞天行者问题都那么多,,,

网友B:
为什么我就没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你这是失控了吧,建议上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