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2云台怎么一键回中!

楼主(2015-04-03):
我用的ppm转subs,要用那个通道来控制一键回中,还有怎么在跟随模式和锁定模式之间更换,有知道的朋友吗?说明书也不知搞哪里去了。

网友:
准备如G2能加一下好友,请教请教这个云台的情况么,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A:
我的跟你的一样,转SBUS的。前些天才刚折腾好,试了那么多通道一键回中只能设置在第七通道,其他6个通道都设置过了均无任何反应,。跟随跟锁定好像只能在调参里设置,遥控器开关好像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的一样,转SBUS的。前些天才刚折腾好,试了那么多通道一键回中只能设置在第七通道,其他6个通道都 ...

是的,貌似只有7通道控制,控制云台 其实3通就够了 ,俯仰 水平 和一件回中 ,问题是一件回中就好像是个开机自检那样 比较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貌似只有7通道控制,控制云台 其实3通就够了 ,俯仰 水平 和一件回中 ,问题是一件回中就好像是个 ...

是这样的,7通道为一键回中,我也认为比较麻烦。其他3通道双控还非得设置在摇杆通道,其他任何一个通道都不行,既然选择了它就慢慢跟它磨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