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山寨m8ngps小区试飞+返航测试

楼主(2015-04-03):
小区高楼林立,还是雾霾天正好测试gps能力。nazalite刷v2 地面预热大约一分钟左右,第一次通电预热完就能上7颗星,第二块电池预热玩10颗星。第一个视频中段小测了一次失控返航,osd居然还会显示gohome有意思。后段低空悬停看星数,和测试续航时间。第二个视频在两幢24层的高楼中穿行,后段低空快速打杆用x1调节感度。今天风比较大看第二段视频中树的摇摆,和飞行时osd显示的水平线就看的出来。
s4v2同样的机架同一地点地面基本搜不到星,飞高后能搜到5-7颗星降低高度很容易丢星造成gps模式下乱跑(视频中请忽略osd的故障,gps星数多个零且不时出现错误数据)***********************************************分隔线****************
发现几个问题顺道咨询用过naza的高手:
1 飞航线偶尔会有摆头(航向变化)。是否是感度问题?该怎么调?
2 快速大杆高度不稳定有掉高和升高的现象。是否是感度问题?该怎么调?
3 大风比较大的情况下航线掉高明显(第二次试飞中段)是否是感度问题?该怎么调?
4 有果冻显现,航线和被较大飞风吹时明显,是我的云台减震部分太紧了还是太松了?
*************************************************
试飞1
试飞2

s4v2飞行地面录像

naza未扶正前s4v2小区飞行是led绿灯显示可以gps飞行是,估计由于信号不好导致飞机向右前方猛飞的视频,最后切自稳救回。

只要无遮挡,卫星信号良好,零度抗干扰确实牛。而且飞航线方向很稳,无摆头现象。
补一个s4v2误穿高压线的视频,雾霾没看见就误穿了高压线,回家回放是发现吓死了

网友A:
一直说我用M8N做奢侈那些,过来看看吧!如果是7M或者6Q 能做到吗?

网友:
同群的,赞一个,还是m8n强

网友:
鸡架不赖

网友:
我原装的也10颗

网友:
快速前进掉高可能是视角问题,有风时高度突变是气压计的问题,调整感度能有所缓解,但不是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说我用M8N做奢侈那些,过来看看吧!如果是7M或者6Q 能做到吗?

m8n和原厂gps有什么区别,好像原厂的容易抽风

楼主:
淘宝能买到的最令我满意的机架,虽然还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机架可以稍微再结实点,中心板稍微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B:
求楼主机架连接!或者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机架连接!或者关键词

淘宝蓝色工坊

网友C:
楼主TM2213 用原厂电调吗?和几S多少毫安的电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TM2213 用原厂电调吗?和几S多少毫安的电池  谢谢

3s 原厂电调 不过桨换成了1045mr 比原厂9寸拉力大一些。据说上4s原厂桨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 原厂电调 不过桨换成了1045mr 比原厂9寸拉力大一些。据说上4s原厂桨好

多少毫安电池啊 续航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能买到的最令我满意的机架,虽然还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机架可以稍微再结实点,中心板稍微再大一点就 ...

蓝色工坊的有点小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能买到的最令我满意的机架,虽然还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机架可以稍微再结实点,中心板稍微再大一点就 ...

云台也是蓝色工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也是蓝色工坊的?

云台是300元的2轴狗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毫安电池啊 续航多久

3s 5200 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