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折叠桨用飞越的还是大疆的1552,或者是其他呢?

楼主(2015-04-03):
如题,现在四轴是用的大疆的1552折叠桨,复合材料的,飞的很稳,但是感觉效率要差一些,不知道用碳纤维的折叠桨会不会好些,市场上有飞越的15寸碳纤折叠桨和大疆1552的碳纤维折叠桨,还有其他一些牌子,那么,哪个好呢,有用过的朋友们介绍下,谢谢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个!碳纤维的折叠桨,应该会比复合材料的效率高,目前就是考虑换哪一种,如果有使用或者对比过的朋友们来说说

网友:
都差不多,都比不是折叠的低

网友A:
碳板的强度高些变形小,效率高一点。。dji的正常气温用也没问题。最要的是怕低温。。塑料脆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板的强度高些变形小,效率高一点。。dji的正常气温用也没问题。最要的是怕低温。。塑料脆化了。

除了载重后软点效率低这个是事实,。脆化?还真不太可能,东北零下20多度,也没见变脆。反而网上碳的各个桨叶重量差异大,DJI以我自身900为例用0.001电子秤,称重个桨叶差别都在0.003之内,基本无差异。螺丝重量精度也很高。

网友:
确实碳纤桨很难做到每个都一样重,最多做到单片平衡了,所以碳纤不适合做折叠桨
塑料桨不会有碳桨纤维布和胶水量难控制重量的问题,模具精度够高的话只要出来的不是废品基本不会有重量差

楼主:
各位老大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是想问这几款折叠桨那一款好一些,多谢

网友:
看来计较的人不多啊

楼主:
其实差距也不大,主要是想提高飞行效率,所以才秒秒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