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动平衡碳桨使用感受

楼主(2015-04-04):
一开始一直未航拍的果冻头疼,换过无数的碳桨、木桨,都没有找到最为满意的解决方法。
静平衡也试过,但终究还是从根本解决。
从老鸟那里听说,多轴的震动大部分来自于电机、桨叶和机架,就算高达上的Z15云台放在震动大的机架上,也会出现不可消除的果冻。
听他们说,动平衡过的桨叶会大大减小震动,因为楼主我的是朗宇3508的电机,所以电机平衡应该还是很好的。
机架也用各种螺丝胶加强,也不会出现松动。
动平衡桨一开始看到了TMOTOR,那个叫贵啊!!!
1255的桨叶,四轴用买的话要700大洋左右吧好像,反正贵的很。
于是本来想放弃的时候,在淘宝无意中看到了TMS的动平衡桨,一看价格也肉有点疼,也要400左右,不过比T桨便宜多了,看了宝贝详情也不错,所以想买来试试看。
本来收到货的,却因为下雨迟迟没有去试飞效果,有的模友说硬挂狗无果冻,那天试飞的时候是三级风,视频里出现了轻微的果冻,本以为效果一般般准备申请退货了,然后再想想,动平衡过的桨叶不应该啊!
于是我就等了一天等到了终于没有风的日子去试了一下桨,果冻真的没有了!!!然后我为了公平起见,又安装了原先的桨叶,出现了高频的抖动。
这下子,我终于对TMS的桨叶充满了信心,今天航拍了苏州高铁北站,效果很是满意!

提几点意见:
1.TMS的原材料应该是普通的碳桨,桨叶上的TMS标记在我受到的时候有几个竟然翘脚了,希望以后可以加强一下细节的把控。
2.包装完全可以用盒子来代替,因为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压得不成样子了,很影响美感,所以这点细节注意下就好了,有时候细节也体现出一个产品的考究程度和精致。
3.桨可以便宜点就好啦!!!!!

就说到这儿吧,附上用TMS碳桨航拍的视频:

网友:
这种价格我还是继续用APC MR系列吧

网友:
這個價格配上這種品質.不太應該

网友A:
楼主机架和我一样。我汇报一下我的配置:
580机架
tm3508   kv580
好盈30a
飞越1255桨
4s 10000达普
满载挂狗。飞20分钟

目前也是为震动困扰。决定换桨

网友A:
目测楼主不是收放脚架?我猜收放脚架是否也会是一个震动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不是收放脚架?我猜收放脚架是否也会是一个震动源

固定的脚架,收放的不牢靠。

网友:
还是有点颤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架和我一样。我汇报一下我的配置:
580机架
tm3508   kv580

楼主是不会说配置的。他自认为他的配置很值钱。以前在贴吧里看见过这个云上。。。。客气的问具体配置。然后就。。。。我呵呵呵呵呵了。说这个桨吧,我也想买,真tm贵。我还是要ap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会说配置的。他自认为他的配置很值钱。以前在贴吧里看见过这个云上。。。。客气的问具体配置。然 ...

哈哈,酱紫啊,我觉得分享是一种美德

其实这机架还是有缺点,比如中心版特别软。挂载杆不行,必须换。不过价格很便宜呀。

感觉我上tm电机有点小冤

现在震动厉害,偏偏我的狗思云台对震动敏感,动不动就歪脖子不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的脚架,收放的不牢靠。

固定的会拍到脚架,不美

网友C:
苏州的帮顶~~这桨这种价格实在是...........而且看图就这质量...........还不如买apc了,而且看了楼主的架子这小架子啊,apc足以。还有这个架子我们之前就已经买过。架子中心板不是碳纤强度不够很软。我们用过daya的便宜架子,同样配置果冻几乎没有。还有楼主前面说话矛盾呢~~前面说拿了各种桨做了动静平衡还无法解决,换了这个桨就解决了呢~~~那这个只是说明之前自己做的平衡完全没做好嘛。多花几倍的价格就为了个平衡我是觉得不值。这个架子上apcmr桨一样没果冻,效率也不差,价格还实惠,无非没有黑碳的高大上的感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苏州的帮顶~~这桨这种价格实在是...........而且看图就这质量...........还不如买apc了,而且看了楼主的架 ...

顺丰刚来,新桨到,买了1355,1455两个尺寸(没牌子的碳桨)。赶忙换下飞越1255,装了1355桨试飞(没做平衡直接飞的)
4S 1万,续航时间也是20分钟,和1255差不多。但是震动小啦。狗拍出来几乎无果冻。
初步感觉这个架子,我这个动力配置,1355桨比1255舒服。过几天试飞下1455如何?

网友:
视频里42秒到44秒的时候画面上方有一点点晃动
也就是往后拉升的时候
1分16秒左右的时候看那边的高楼一样晃动
1分23秒往前的时候画面边缘也晃动
1分50秒下降的时候画面拍摄到的房子也晃动
航拍画面有没有果冻不是看画面中心的、是看画面边缘的
专业航拍的前辈说的、还有云台回转的时候打嗝也不行

网友:
12寸的桨 不用apc 纯粹属于浪费钱,楼上说的也比较中肯 果冻并不是这样判断的(明显的除外,不明显的呢?),另外,就算你买到动平衡绝对完美的桨 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震动,桨自身的震动没有了,桨跟上下左右不可捉摸的气流相切并且加减速 带来的震动,你是完全搞不掉的。所以 总结来说 楼主目前这套 只是 治标不治本。

网友:
这叫没果冻?

坚定了我买T-Motor的决心

网友:
做工不咋地啊   价格便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苏州的帮顶~~这桨这种价格实在是...........而且看图就这质量...........还不如买apc了,而且看了楼主的架 ...

哥们。你的daya550.是新版的嘛?我新版的有果冻。晕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daya550.是新版的嘛?我新版的有果冻。晕死

老版的。其实果冻有没有架子是一方面。桨和电机实在不平衡再好的架子也扛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版的。其实果冻有没有架子是一方面。桨和电机实在不平衡再好的架子也扛不住啊。

我得v3508是全新的。应该没事吧?电机问题是不是可以排除啊???要不然我换一副新桨?问题出在桨上?apc给的桨环明显用在v3508上有些间隙和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得v3508是全新的。应该没事吧?电机问题是不是可以排除啊???要不然我换一副新桨?问题出在桨上?apc ...

那就只能是桨的问题了。apc都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是桨的问题了。apc都不行了?
第一次晚上飞的。用的是新的apc。降落的时候刮伤了。。。。之后白天测试的时候就有果冻了。桨肉眼看上去也没多大损坏。。。。哎。我还是重新买一些试试吧。谢谢您的建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