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一腿讨论3S和6S的问题

楼主(2015-04-04):
先不考虑电机的铁损铜损的差别,单独看电池内阻和MOS电阻对6S和3S方案电机输出功率的影响。

由PUG对电机的分析,当6S和3S电机需要相同的输出功率时,电机需要相同的输入功率。
假设6S方案和3S方案电机的线圈输入侧(MOS输出脚)输入功率一致。
3S回路电流为I1,6S回路电流为I2,由电机输入功率P = I * V得
I1 = 2 * I2
假设6S方案和3S方案电调MOS电阻相等为Rm
6S方案电池内阻为Rb2,3S方案电池内阻为Rb1
Rb2 = 4 * Rb1

3S方案MOS和电池内阻热功率
P1 = I1 * I1 * Rb1 + I1 * I1 * Rm

6S方案MOS和电池内阻热功率
P2 = I2 * I2 * Rb2 + I2 * I2 * Rm
代入I2和Rb2得:
P2 = I1 * I1 * Rb1 + I1 * I1 / 4 * Rm
P2 < P1

3S方案的MOS内阻产生的热功率大于6S。
3S方案的电池需要更大的总输出功率。

由此反推,假设3S和6S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一样(电池能力一样),在电池最大输出功率时,则3S方案在电机输入侧的功率小,那么3S方案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也小。

按450配置粗略估算了一下,假设mos和插头等电阻是10豪欧,在电压为11.1和22.2时大约差3%。

网友A:
写的专业,楼主主要是考虑的线路内阻对整个系统的功率消耗。通俗的说,电力部门远程输电为何要使用高压线,他们也不是傻子。高电压,低电流,线路损耗少了,只是450巴掌大块地方,从电池到电机,中间的线路阻值有10豪欧吗?
我觉得考虑3S暴力还是6S暴力这种话题没有意义。功率取决于负载。同一大桨,同一螺距,输入功率一致,3S和6S的唯一区别也就是电压和电流了。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下,怎么花最少的钱搭配出最暴力的450,估计很多人爱看

网友B:
对lz研究问题的方式深表赞同。我也喜欢这么想问题

总结来说,其实大电流是所有遥控模型共有的障碍。比如1:10短卡(遥控车)标准用2S电池,所以动不动就要120A以上的电调。实际上,如果电压能尽可能的大,整体成本能很好的降低(电调成本),效率也能整体的升高

但是实际使用上,由于6S小容量电池不多见,价格高通用性差,才造成多数人更喜欢用3S 2200这种常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专业,楼主主要是考虑的线路内阻对整个系统的功率消耗。通俗的说,电力部门远程输电为何要使用高压线, ...

一样也是内行

网友:
还要考虑6S电池比3S电池多出来的重量。好几个电机高功率时,低电压高电流,低电压电池无力承担,只能用高电压电池。低功率低负载时相反,同时更低的电池重量也能放大优势。

网友:
好帖!

这一腿插得好!

我们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假设两个方案的电气效率完全一样的情况。

要达到两个方案的电气效率完全一样的情况,就需要将3S的电调,导线,接插件加大。这样3S的重量要大点,但这个重量在总重量里只很小的部分,按目前一般450的起飞重量,我估计大概也就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专业,楼主主要是考虑的线路内阻对整个系统的功率消耗。通俗的说,电力部门远程输电为何要使用高压线, ...

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玩模型的

你那句花最少的钱,道出玩模型的乐趣,花钱和省钱看似矛盾其实是结合的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lz研究问题的方式深表赞同。我也喜欢这么想问题

总结来说,其实大电流是所有遥控模型共有的障碍。比如 ...

我也很喜欢你这么想问题。

大电流不光是遥控模型的障碍,同时也是解决方案。

功率的公式有两个因子,一个电流,一个是电压。对于马达来说,这两个因子各有其用。我们可用我们的智慧来协调这个各因子,调变速比就是一例。

就我看来,近期内电流还会是主流解决方案,为什么?这是我们用的是化学电池。发现和发明一个化学电池,并能让它变为实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电压则完全早已定死,除非我们发现新的化学元素。

看过去,电池的尺寸是标准化的,遥控模型空间有限,航空类的更还要受重量的限制。大电流是获得大功率的唯一方法。

看现在,软壳锂电池让我们一定程度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去提升电压,但没有摆脱自然的法则,小电池还是被要求有同样的放电率。

看6S,其实在提高了电压后还是提高了电流,因为功率还是电流x电压,而提高效率是很难的一件事。

试想一下,如果从11.1V提到22.2V就能有如此效率的提升,世界还能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美国人把他们的110V改成220V世界就会太平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喜欢你这么想问题。

大电流不光是遥控模型的障碍,同时也是解决方案。

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  同一个直机,用6S电池并且更换KV值低一半的电机后,平均电流会大大降低,而不是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喜欢你这么想问题。

大电流不光是遥控模型的障碍,同时也是解决方案。

其实你正好说对了,所有采用220V电压的国家,对电线质量的要求相比110的都低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  同一个直机,用6S电池并且更换KV值低一半的电机后,平均电流会大大降低,而不是 ...

我要说的是,平均电流是3S一半的还要多。是大大降低,但是不是一半后再大大降低。不然的话6S就真的很有优势了。

再具体的说,就是6S方案提高了电压,同时也提高了它相对应的电流值,因为仅靠那一点点的效率提升是无法让它爆,最后还是要在电流上面打主意。

功率的公式告诉我们有两个方法提升功率,一是电压,二是电流。我们很聪明,两方面都利用,但就航模来讲,近期内提升电流最容易。

网友:
说得真是好,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
表扬完后再提点建议。

就是你最后的结论部分加一段话,根据我的这个假设的电调和导线电阻值,这个方案。。。。。。。。。

因为马上可能会有人,比如我,会提另一个方案,结论会相反。

根据理论,3S和6S的平衡点关系是,整个系统的电阻是1/4这样的关系。就是说从电气上讲,3S不是一定输给6S。

根据理论,电池和电机是被自然法则定死了是1/4,唯一剩下的就是电调和导线我们可以做文章,如果你愿意3S能比6S还爆,但效率是一定输给6S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