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月经]QAV250 CC3D起不来

楼主(2015-04-04):
求助,刚装的QAV250 CC3D,起来之后完全不能控制。cc3d默认参数。CW电机气流很小,两只CCW电机吹出来的要大很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电调行程校准已做,没做好?

感谢

网友A:
一般是 桨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 桨上反了

嗯…我还特地看了几次。真没反

网友:
我也遇上了,第三架cc3d穿越,怎么装都不行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遥控,接收,CC3D,电调,电机,桨。都有可能。

关键是你没有把问题说具体。“完全不能控制”就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理解啊。

你这样笼统说三两句话,想帮你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还特地看了几次。真没反

电机转向反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是更我一个原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cc3d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这个问题解决了。
原因还是电调的问题。我用一根自己做的校准线同时初始化/校准四个电调,线之前被我家猫咬坏了(-_-!),但校准时没注意到……可能初始化有些问题。
一一单独初始化/校准之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