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场大电流快速充电爽飞一天需要的最优惠最实用的设备!

楼主(2015-04-04):
本人现购入飞翼90涵道f16一台,必须5000毫安电池才行,但是目前只有4300的,必须从新购入电池才行,听说外场大电流充电,然后电池可以少买,这样也可以爽飞十几个起落!现求教大神们最优惠的配置,比如什么电砖啦?什么电源啦?什么充电器啦?什么稳定的5000电池啦?一般就行了

网友A:
我的装备你参考下:
充电器:308
外场电包:三元锂7S70AH(你飞90的话35AH应该也够)
电源:台达二手27V 50A电源
电池:1-2组大牌子35C以上(富力格力花牌等),自己有门路的也可自己选。
只要不把电池炸坏,这配置我认为很好

网友:
楼上很实在,推荐的电源很不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备你参考下:
充电器:308
外场电包:三元锂7S70AH(你飞90的话35AH应该也够)

谢谢啦
①电包14.8伏35ah  九百
②308一千五
③二手电源  四百五
④两块富力 35c  一千二百八
总共 四千一百三十。。。。。。。。。。。。。。。。。。。。。。。。。。。。。。。。。。。。。。。。。。。

网友:
实际没那么多钱的

网友B:
充电器有一个A6就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汽油发电机比较靠谱,点包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有一个A6就够用了

在外场,打算等多久?

网友:
这配置下飞90涵道,大电包很重很难转移,充电也麻烦,是我的话就买308或4010充电器,电源随便整一个主流的,然后买2000W的发电机。长久算来还是发电机更划算,即使退模,发电机也是个有用的东西。
我因为飞中型轻木3D机,且只需6S 3300电池就够了,所以买的8S 22AH电包能充8次,再加上6S电池本身就有四块,四块充好电出去飞,半天12个起落刚合适。

网友:
飞电老虎航模的话,A6基本只适合搁家里充电,B6留着修复电池,我在外场只用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