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不平

楼主(2015-04-04):
我的250装机完成后发现四个脚不平啊,有没有人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找卖家换

楼主:
都好久了

网友:
不要脚架,换棉圈的

网友A:
我刚装完也是不平,用手往反方向用力扭一下就好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装完也是不平,用手往反方向用力扭一下就好了,你试试

我加了个尼龙螺母

网友:
很正常的,6楼正确,我的刚装完也是不平,就是反之扭一下就可以,最后松一下螺丝,平了后在拧紧。

网友:
松一下螺丝,掰平了再上紧

网友:
不平怕有什么问题?
飞控可以从机架上取下来单独校准,脚架不平对飞行中的自稳没啥影响吧。

楼主:
漂,不平的话估计有点漂

网友:
最好用棉的脚架!

网友:
机架不平要不就你你螺丝没上号,要不就是卖家的货没做好,直接找卖家换,不换给他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