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00s的问题,最近发现老是断连

楼主(2015-04-04):
     入100s近一个月了,到了外场测试3d的时候发现老是会突然一瞬间打舵和螺距都没反应,但航线和悬停都不会,后来发现接收板上的灯会偶尔闪几下,拉距测试到了30米的时候只要舵机有动灯就会不定时的闪,闪的时候舵机就停下来了,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情况吗?会是哪里问题呢,我用的是d10控加内焊高频头

网友:
控的功率开的大点试试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突然失去链接0.5秒这样子 经常因为这样炸鸡

网友:
这是内置高频头信号强度的问题
以前我的D7E内置24L01的,后来一次直接用N根漆包线拧起来当天线,信号就好了很多
这个和发射还有接收都有关系。

网友B(2016-01-27):
我内焊了一个高频头,现在情况就和楼主相同,想问你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C:
掉失信号了,控内的高频头不行,移一移位置出一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失信号了,控内的高频头不行,移一移位置出一点试下

我加了一个天线,那种有外壳的,废了好大力气破坏取出天线芯装好现在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内焊了一个高频头,现在情况就和楼主相同,想问你如何解决的呢?

D7E飞V977同样的情况,最后刷最新的D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