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 现在有三种模式,固定翼,直升机和多轴飞 ...
futaba t14sg 现在有三种模式,固定翼,直升机和多轴飞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5-04-04):
自己的飞机是6轴的,现在futaba t14sg 现在有三种模式,固定翼,直升机和多轴飞机,如何选择?

网友A:
真是受不了,6轴不是多轴?
难道会是直机或固定翼?

网友B:
超过一个轴的不都是多轴嘛?
不过二楼说的也对阿,不支持多轴的控也可以用固定翼的

网友C:
可以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D:
不都用固定翼模式吗、

网友E:
用直升机模式。

网友F:
直接选择固定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