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天地飞九设置失控保护。求大咖指教。

楼主(2015-04-04):
失控保护设置方向和升降不对,就没法解锁。大神们支支招。

楼主:
快来解答吧,

网友:
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A:
油门失控保护值要低于apm上面阀值,一般是1000,把失控油门设到最低值,然后油门行程调大,一般关电失控油门在900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失控保护值要低于apm上面阀值,一般是1000,把失控油门设到最低值,然后油门行程调大,一般关电失控油 ...

这些设置都对了。然后进失控保护里面,方向和升降冒出百分点了。  就没法解锁。 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地面站里面关控它会自动切换到自动返航模式上。

网友A:
除了油门都设成保持试试

网友B:
找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油门都设成保持试试

好,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教程啊!!

就是按教程来的,到最后一步就不行了,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教程来的,到最后一步就不行了,就郁闷了

那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C:
泡泡老师的教程在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的教程在哪里找

百度上去搜啊。或者优酷

网友:
你这个是设置失控保护时遥控的方向、升降舵没有归零。动动杆然后按确认键就可以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