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s550求助

楼主(2015-04-04):
6轴S550机架。中特威40A电调。1047浆,银燕XA2212  980KV。APM2.52+M8NGPS飞控。以后会加2轴狗云台。4S,5000MA,40C这套可以吗?求老手看看

网友A:
电调太大,我的f550电调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太大,我的f550电调20A

就怕背不起云台

网友A:
我的加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云台了

你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你也是西安的

网友:
20A电调就够了

网友B:
既然买了中威特的40a,直接选乐天40a多好。支持s550 。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2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2050g含4s4500mah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买了中威特的40a,直接选乐天40a多好。支持s550 。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 ...

楼主请问刷了v2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刷了v2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能飞多长时间。

刷了之后比没刷平稳的多得多。起飞再也不偏航了。油门只有推到50%以上才会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买了中威特的40a,直接选乐天40a多好。支持s550 。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 ...

刷了V2和真正的V2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了V2和真正的V2有什么区别?

刷的v2每次第一块电池上电的时候会有30秒-2分钟的预热时间。就是黄灯4下快闪。第二电就没有预热了。然后刷了的可以用lite和v2的gps。因为终归硬件配置还是lite所以刷了的也没有v2的pmu硬件件。如果想要地面站还得单买v2的pm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的v2每次第一块电池上电的时候会有30秒-2分钟的预热时间。就是黄灯4下快闪。第二电就没有预热了。然后 ...

网友:
2216银燕电机配1045浆,1KG拉力时,电流13.6A,20A电调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之后比没刷平稳的多得多。起飞再也不偏航了。油门只有推到50%以上才会起飞。

谢谢了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B:
既然买了中威特的40a,直接选乐天40a多好。支持s550 。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 ...

请问续航时间多少啊!~我最近想升级六轴

网友E:
电调最好直接用可以上6S的电池的,这样以后就不用再升级电调了。

网友E:
电机可以用3508的12寸桨,对四轴550的话可以的。这样拉力和航时相对会好一点。

网友F:
xxd30a电调就够了

网友G(2016-08-30):
我也是西安的!有空一块玩吧!我是新手

网友H:
980KV的话,电调至少应该30A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