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配置,穿越大神进

楼主(2015-04-04):
手头有山狗一个,ts832图传一个,3s2200电池若干
以此配一台QAV穿越机,是用250机架好还是280机架好?
电机试用1806好还是2204好?电调和桨多大的比较合适?(不打算加OSD和ccd镜头)

请有经验的玩家都来回答!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A:
山狗大了不好保护把,重量多30克影响不大关键是不好安装镜头偏旁边,光线不好看得不是很好,1806 动力勉强。我的反正穷人OSD+GPS都带上了  用的CC3D  5045的桨 1806 还好没什么抖动。山狗用硬泡沫材料包裹着 没果冻现象。

网友A:
要是用1300的电池桨的声音要轻巧得多。自己用的2200 3S 电流有点大,玩会电机都是热的。机架260的。重580克。

网友:
急拉急降偏转反制动舵量有点大。感觉还是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1300的电池桨的声音要轻巧得多。自己用的2200 3S 电流有点大,玩会电机都是热的。机架260的。重580克 ...

电流的事情,和容量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大了不好保护把,重量多30克影响不大关键是不好安装镜头偏旁边,光线不好看得不是很好,1806 动力勉强 ...

楼主我研究了一下charpu的所有视频,感觉装狗的话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也知道狗和索尼700线之间的优劣。
主要是想请教一下硬件配置,因为有朋友推荐我用1806而不是2204,但是又看到很多坛友在用2204,所以想听一下大家的看法和体验,尽量少走弯路。
还有电调应该用什么好,穿越机对电调线性优劣依赖大么?
还有同样的配置,用稍大的机架,除了稍重之外,飞行性能有何优劣?

网友B:
建议用260 的机架 和 2204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260 的机架 和 2204 电机!

为什么这么配呢?能说个理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配呢?能说个理由吗?

250机架 内部空间太小了·  260 很好布局!  2204 暴力!灵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配呢?能说个理由吗?

280机架设计更合理。电机必须2204标配 电调乐天10A外加一个UBEC给飞控供电。我打算出2204动力和乐天10A电调准备升级动力2207 乐天20A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280机架,2204电机,12A电调,6040灰色桨。爽飞中。

网友D:
我是标配1806 KV2800 5030桨,好营12A,1300和2200电池混用,以2200电池为主,808及FPV MINIOSD全上,飞行翻转无压力,你可以参考我空间相关贴子并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标配1806 KV2800 5030桨,好营12A,1300和2200电池混用,以2200电池为主,808及FPV MINIOSD全上,飞行 ...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80机架设计更合理。电机必须2204标配 电调乐天10A外加一个UBEC给飞控供电。我打算出2204动力和乐天10A电 ...

有意电调和电机一起收,企鹅551681249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1300的电池桨的声音要轻巧得多。自己用的2200 3S 电流有点大,玩会电机都是热的。机架260的。重580克 ...

我的1300电池怎么就能飞2分钟啊 你的能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意电调和电机一起收,企鹅551681249

已经加QQ详聊吧

网友G:
280鸡架  2206电机,4S电,爽到无法用语言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0鸡架  2206电机,4S电,爽到无法用语言表达

请问您的2206电机是多少kv的呢?用了什么桨?4S是多少容量的,续航多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1300电池怎么就能飞2分钟啊 你的能飞几分钟?

280鸡架  2206电机,4S电 这个搭配好,  我1300的掉压快,电池不行,2200的好点的,7分多钟,差点的5分左右 ,C数高点的,电机转速像疯了的不敢用。一般2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架  QAV250(一定要买正品 250 pro 纯碳机架, 280轴距, 低于129g, )
电机  银燕 mt 2204  2300kv
电调  ...

非常详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