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的接收机那两根天线要怎样放

楼主(2015-04-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向上和向下有关系吗,
还有是不是用一个塑料管给他套住,然后90度分开

向上向下关系不太大。飞机在天上各种机动相对位置都在变,直角分开就好。地面发射天线不要对准飞机。要保持跟飞机相对平行最好

网友:
切糕433接收机的天线其实是露出屏蔽层的16厘米,用吃串串的竹签呈V形直起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