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效率对比

楼主(2015-04-04):
想装个大6轴  最近在研究用什么电机,双天 ,tmotor...几个牌子都看了 到那时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选哪个好后来一想,干脆 把这些电机参数整理一下 画个对比图 看看   参数全部来自 商家网页提供的 (不知道真实度如何)

对着电脑 一个挨一个敲了 3小时 才把参数整理完
这次对比 主要选了 双天7010  tmotor 5208 5212 u7  朗宇5312
上图

这个是把拉力在1.5~4.5之间的放大图

我之前一直搞直升机 最近才搞多轴 没啥经验 还请有经验的兄弟 综合分析一下 这几个电机
或者哪位兄弟知道有别的型号 不错的电机 告知一下 我加进去一起对比

网友A:
笑死人的效率数据,你们尽然还信了。注水一个比一个狠,哥今天闲着蛋疼,来做个高中物理题。

请问电机的效率怎么计算:  好像是 电机的输出机械功率/输入电功率
请问电机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物理老师告诉我,是电机的输出扭矩*电机角速度

请看下图,国内某知名高端电机厂商的数据表格,来来来,我们假设这个表格是真实的,是良心的

请问改电机在24V,配合15*5CF桨的时候,75%油门的时候电机效率是多少?
输出机械功率=Torque*RPM*2*Pi/60=70 W
输入电功率=96 W
电机效率=70/96=73%

那么问题来了,上图的上面是另外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的效率数据,你们尽然还信了。注水一个比一个狠,哥今天闲着蛋疼,来做个高中物理题。

请问电机的 ...

我也一直不相信这些所谓的效率,这样平衡做的好的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
数据注水大概都在20-30%
我曾经根据厂家的数据表配了个机器,结果很受伤,我想说:fuck you死奸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的效率数据,你们尽然还信了。注水一个比一个狠,哥今天闲着蛋疼,来做个高中物理题。

请问电机的 ...

94%是最大效率把?

网友:
2楼好可爱 ~~~我喜欢这样的学术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笑死人的效率数据,你们尽然还信了。注水一个比一个狠,哥今天闲着蛋疼,来做个高中物理题。

请问电机的 ...

多找几组数据,再算算?人家说最大值,又不是保底值,再说发挥到效率最大,一定有特定的桨和电压电流,而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常用的参数,买电机其实看看轴承,动平衡更实在点

网友:
学习了 都是大神 但是该信那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组数据,再算算?人家说最大值,又不是保底值,再说发挥到效率最大,一定有特定的桨和电压电流,而 ...

不用洗地了,他说的Max. efficiency current (2-5A) >94$. 说的是最大效率电流值,也就是说在2A-5A这个电流段,效率是最高的,超过94%。

网友:
不过也都是废话  一般电机的效率最高差不多都在2A-5A之间,也就是传说中的高电压低电流下效率较高

网友:
坚决不能信厂家给的参数

网友:
学习了,光看数值没任何意思,一定说明什么环境、工况等。

网友:
厂家给的只能做参考,比如有的汽车油耗很低,实际开出来有这么低吗?说明水分很重要,LZ选择平衡好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组数据,再算算?人家说最大值,又不是保底值,再说发挥到效率最大,一定有特定的桨和电压电流,而 ...

稍微懂一点无刷直流电机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个大小级别的电机效率峰值到80%就不错了,94%以上效率的电机至少得几kg重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做一个测试台,一台一台自己测,然后总结出效率。

网友:
说不定。厂家是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下做出的数据

网友(2015-05-05):
只看数据害死人,用T-Motor  MN5212吧!

网友(2018-05-02):
坚决不用T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