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250,艳照。。。

楼主(2015-04-04):
        刚装好的250,大家帮忙看看哪里要改进的,请指点指点。。。。
        显示屏静止下很不错,远了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都一样吗?焦距己经调过了。

网友A:
不加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池多重?

这个重量算重吗,6045装,2204电机,外加两个灯。

网友:
什么控啊?

网友:
这好像是280机架吧

网友:
差不多吧。应该还能再轻点

网友B:
屏幕支架从哪买的

网友:
这穿越机一般飞多久

网友C:
什么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
亲,求一个配方!

网友:
求配置   参数f

网友D:
楼主能看看你是怎么焊接你的你的分电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看看你是怎么焊接你的你的分电板吗??

没用分线板,先装好位置,再焊

网友:
请问焊在哪里??

网友D:
求图片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片啊楼主

明天拍一个

网友:
6寸桨也12A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片啊楼主

就这样了

网友:
请问屏幕支架是哪款啊,能给链接吗?

网友:
这支架好像还可以,JJ够轻

楼主:
X宝搜:CNC铝合金显示器支架 FPV显示器支架 通用型 大疆 富斯遥控器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支架从哪买的

X宝搜:CNC铝合金显示器支架 FPV显示器支架 通用型 大疆 富斯遥控器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摄像头和图传?

索尼700线,673方案。。。。鹰眼600mw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12.10.225.VzTlAP&id=41292723674&_u=6g585mkb38d

多谢!

网友E:
学习了,原来你的电调装这了,你的油门咋控制的呀,我也是 cc3d刚学飞 一会高一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原来你的电调装这了,你的油门咋控制的呀,我也是 cc3d刚学飞 一会高一会低的

多炸炸就会,我也一样的

网友:
远了 加摄像头振动,肯定就不那么清楚了

网友:
楼主的电调层垫高的垫子哪卖的,给个链接啊,是不是还得换螺杆和螺母啊?

网友:
最好给个链接呗

网友F:
机架跟我的完全一样。有个小建议:图传天线竖得太高,我已经因为这个原因炸坏了一只400mW的图传……
建议弄弯天线降低高度,以防炸下来弄断图传的天线接口

有个问题,你这个屏幕支架可不可以快拆快装?我用的是碳纤支架,屏幕拆装不方便 ,屏幕装在遥控上,携带又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跟我的完全一样。有个小建议:图传天线竖得太高,我已经因为这个原因炸坏了一只400mW的图传……
建议 ...

可以快拆,但不大好拆,设计不够完美。。谢谢你的建议,前两天我也想到了图传安装这个问题,就己经改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快拆,但不大好拆,设计不够完美。。谢谢你的建议,前两天我也想到了图传安装这个问题,就己经改过了 ...

不好拆就麻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拆就麻烦,不方便

对,螺丝位置设计不好

网友:
我把那6根柱子换成25MM的,摄像头也换成25MM板子的,重心低了感觉好点,不过我是折叠机架,碰撞的时候可以泄力,炸鸡无数一般都是断桨,到现在备用机臂都没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炸炸就会,我也一样的

今天在地下车库飞,撞天花板了

网友G:
你好,我按照你给的链接买了一样的支架,但是没办法和你一样立起来,支架各个部件的连接很松,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按照你给的链接买了一样的支架,但是没办法和你一样立起来,支架各个部件的连接很松,请问你是怎么 ...

拍个图给店家看看有没装反了。如果装对了,把螺丝都上紧就可以吧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这个配置,显示屏和控没楼主的高度。哈哈,祝爽飞。重量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