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一般寿命是多久?

楼主(2015-04-04):
手上有4个飞腾40A,13年7月份那会收的二手
算到现在应该有2年了
虽然在我手上飞的不多,不过还是想问一下,一般电调寿命是多久
反正这4个电调这么久了没出过一次意外堵转之类的,还是比较可靠的
学电的表示对寿命不了解

网友A:
同问。。。。。。我4个电调买了接近1年了。
想问正常使用,大约可以用多久?

网友B:
不摔不炸应该会很久,几年没问题吧。除非电解电容失效

网友C:
不出意外的话,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几千小时的使用寿命应该是有的,之后可能电解电容和MOS会出问题,特别是散热不佳的情况下,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认可电调放在机臂上,桨的下方,可以用气流主动散热。那些入管之类的,我个人表示完全无爱,当然土豪们用的高档电调并且飞几次就会淘汰更新不在讨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