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250、450主旋翼都有多大拉力?

楼主(2015-04-04):
求教零螺距到正满螺距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大概都有多大拉力?

网友:
这个拉力是指?

网友A:
意思是+6度和+12度时,大桨产生的升力?

网友:
1米6的人能举起多重的杠铃?。。。有人能回答吗?。。。不同的肌肉,不同的重量
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池,就类似于不同的肌肉

网友B:
根据动力配置不同一般能提起自身重量1到数倍的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动力配置不同一般能提起自身重量1到数倍的重物~

这个数倍好模糊。。。

网友:
450  三瓶500ml矿泉水罐子装水  刚好飞不起来

网友:
快递用的那种带钩子的称挂飞机上 一边勾住石头什么的 让飞机全力飞 看看电子秤显示多少KG

网友:
看动力 450普通配置能吊1KG 极限3kg
转速有极限 拼的是扭距,能不能一直大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