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 电池问题

楼主(2015-04-04):
天地飞8,我用的是3 S -11 V锂电池,b6充电器上显示电池满电压11V,为什么到发射机上才显示9.7V?

难道用锂电池和5 #镍氢/镉镍1 . 2 V要调电池模式?  在设置里面也没有看到选项啊

网友A:
同问, 另外请问天地飞有没有低电压报警? 一直用锂电,然后等到报警对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因为你装了降压线,电压被降下1.5V左右。天地飞报警电压是8.9V+降压线1.5=10.4V(锂电池实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装了降压线,电压被降下1.5V左右。天地飞报警电压是8.9V+降压线1.5=10.4V(锂电池实际电压),

非常感谢,还是不太懂,我现在用降压线,电池电压到8.9的时候就要冲电了?那如果我用5#电池,也是到8.9报警更换电池?

天地飞报警电压是8.9V+降压线1.5=10.4V(锂电池实际电压) =电池重满是11V,那实际降到10.4V的时候就要充电?

网友:
您好
摇控器的工作电压是 9.6V-12V,锂电池使用电压11.1V-12.4V 。
使用降压器可以有效的保护电池,锂电池单节充电电压在3.6-3.7V

网友:
同样有这个疑问,今天刚入的天8X

网友:
我没用降压线,只要自已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另外请问天地飞有没有低电压报警? 一直用锂电,然后等到报警对电池有没有问题?

有低电压报警

网友(2020-02-12):
低电压报警的时候再充电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