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四轴起飞向前秒翻,应该检查什么呢?

楼主(2015-04-04):
新买了个S500机架,把原来F550上的设备拿下来装上,结果发现一起飞就向前秒翻。
之前的F550是飞得很好的,新机架跟它比只是多了个个起落架和狗台,结果就这样了。
已经检查过电机的方向和桨,都没问题,APM、电调都重新校准过,还是不行。
我用“龙抓手”试了一下,发现在电调校准模式下(遥控器直接控制电调,APM不工作),加油门时并没有明显的倾斜力量,可一旦用上飞控,就会有一个明显向前翻的力量,调整yaw的时候这个力量会加强或者减弱。
实在没招了,求各位高手指点,还应该检查什么呢?

网友A:
6轴模式没换过来? 还是电调顺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模式没换过来? 还是电调顺序错了

飞控已经重新初始化过了,电调顺序看接线是没错的,可惜APM现在不能用cli test motor了,否则肯定验证一下

网友B:
不要看线的颜色,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拆之前有影相吗?
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色记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线的颜色,仔细检查一下

终于搞定了,确实是线接错了,我太大意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确实是线接错了,我太大意了,非常感谢

这种状态,一般都是通道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确实是线接错了,我太大意了,非常感谢

线颜色和焊点弄错是经常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