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求后期増稳和缓解果冻软件

楼主(2015-04-04):
小弟在此请教洛,下了EDIUS,但是并没有发现増稳和缓解果冻滤镜

然后又下了Mercalli,但是输出的东西怎么FPS变得很低,而且也没什么效果

最后追加一个问题,CMOS镜头用更高的FPS拍摄,是不是减小果冻效应

网友A:
请看 :大家觉得Edius 还是premiere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868&extra=page%3D1
11楼请看 :http://www.tudou.com/v/TSeqEPKZmY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url]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A:
请看 :大家觉得Edius 还是premiere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868&extra=page%3D1

有时间详细的看看!!!1

网友B:
用更高的FPS拍摄可能会有些改善吧,但不知道作用如何,再大应该也无法抵消飞机抖动带来的果冻吧,有软件的话,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更高的FPS拍摄可能会有些改善吧,但不知道作用如何,再大应该也无法抵消飞机抖动带来的果冻吧,有软件的 ...

更高是快门速度慢还是快

网友:
x5里好像有个插件,可以软件增稳。

网友(2015-06-25):
别指望软件,搞飞机吧,飞机整好了比什么软件都强

网友:
调校飞机吧,一切的源头

网友(2015-07-26):
edius增加第三方插件完美解决

网友:
支持多非编系统的视频影像稳定防抖插件 ProDAD Mercalli V2.0.12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7110

网友(2015-10-06):
果冻是由cmos逐行曝光引起的,高的fps有用,不能完全消除,现在市面上的效果都不怎样。之前在一篇论文看到有效的方法,效果很好,不过不提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