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升级M8N gps 成功 13秒定位

楼主(2015-04-04):
测试场地窗户口搜星环境差。
M8N   13秒8星   21秒10星 稳定         完胜
原装     35秒5星    2分钟后依然5星      完败

网友:
这样要把gps外置啦,罗盘易受干扰啊

网友:
能固定在原装gps的位置的么

网友:
罗盘没分开是个问题

网友:
谢谢螃蟹哥帮忙测试。。。有这功能我自己都不知道 !

网友A:
磁罗盘干扰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罗盘干扰是个问题。。。

请教为什么原装的不会干扰,改m8n后会干扰?

网友:
用的是那家的G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为什么原装的不会干扰,改m8n后会干扰?

原装的罗盘和GPS是分体的,在脚架右后方,这个是一体的,直接放在飞控和电路上方,离近干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罗盘和GPS是分体的,在脚架右后方,这个是一体的,直接放在飞控和电路上方,离近干扰大

哦,明白了,那m8n的罗盘可以不使用吗?

网友D:
这个没啥可比性啦,M8N同时接收两套GNNS系统的信号,原装的只接收GPS系统的信号,实际上M8N的平均每GNNS搜星成绩也就是5颗而已~~~~

楼主(2015-06-18):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啥可比性啦,M8N同时接收两套GNNS系统的信号,原装的只接收GPS系统的信号,实际上M8N的平均每GNNS搜 ...

环境好的时候没啥优势。环境差的地方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罗盘和GPS是分体的,在脚架右后方,这个是一体的,直接放在飞控和电路上方,离近干扰大

零度探索者 罗盘就是内置机身的,如果真的如大僵说个干扰的话,那零度不是时时刻刻 分分钟钟都要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啥可比性啦,M8N同时接收两套GNNS系统的信号,原装的只接收GPS系统的信号,实际上M8N的平均每GNNS搜 ...

  不错,,看来 microsu 兄弟:颇有建树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