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航模的锂电池的寿命多长?

楼主(2015-04-04):
我的航模电池是2s 500ma的花牌,和550ma的双天,不知道能充电多少次,就到寿命了,知道的模友给大家说一说.

网友:
不要满电长时间存放,也不要经常过放,一般能飞到你忘记!

网友:
按楼上说的来做,能用2年或者几百个充放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两位,这么说来电池只是一次性的投资,乃模友的大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两位,这么说来电池只是一次性的投资,乃模友的大幸!

我的都是飞机坏,电池基本不怎么坏,可能是技术不够好

网友:
哇哈哈哈哈,看你买的电池质量怎么样了,质量不好的就容易怀孕。好的就不容易。再就是不过放。  有个好的充电器想过充应该很难。

网友(2015-06-04):
气温高于30 c°满电存放也很容易鼓的

网友:
冬天满电存放没问题

网友:
一般经验 一块好电池 不过充也不过放 最好用的时段 也就是150次充放以内 超过了也不是不可以用 可就是没那么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是飞机坏,电池基本不怎么坏,可能是技术不够好

你的技术已经很好了!我大炸几次电池飞机一起报销!

网友:
电池平时保持在单片3.7-3.8的电!飞的时候别过冲,过放没什么大问题!理论上能用两年!我手头上有个好命电池已经3年了!还在用!

网友:
正常使用,虽然次数多了还可以用,但是暴力程度就不行了,性能降低

网友:
我1300的电池基本不过放,每个都150--200个起落了,现在飞Z84还能飞5、6分钟,下来单片3.7左右

网友:
好电池(如双天等)一般100个起落,电池性能开始下降,杂牌电池就不说了。如果不经常飞,放在冰箱里,可以放几年。

网友:
保存好了可以用好久,,,不玩把电放掉

网友(2015-07-15):
学习了保护锂电知识!

网友:
寿命是算充放的,好的电池偶尔过放影响不是很大,我用过狮子老虎的,狮子大概400充放就鼓了,老虎的还不到200,当然和存放也有关系,我基本都是提前三两天充满电放着的。格式的就好很多,2200的格式经常放到9.8V左右也没事,也不保养,用了半年多还没问题,大概也有300多充放了,双天我用的3S400毫安,充放应该过了500,基本一下午就是接近15次,四个电池不停的飞,现在有一个过放了,放到没电了,有点鼓,另外一个摔了,也有点鼓,另外两个没问题,不过电芯的电容量下降了,充满放一两个小时就只剩4.15*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