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拜托各位富斯高手以及TK16高手

楼主(2015-04-04):
新手,新入灿总的声组。。。。富斯9!弄了半天才把线接好,奇怪的问题来了。
问题1:推动油门杆前进后退正常。油门杆向左右,坦克转向均正常。但是推着油门转向居然是反向的。。。。怎么回事?该如何调整。
问题2:推油门到顶,坦克前进,不过跑出去一段后会停止,然后又重新启动继续跑(倒车也一样)。
问题3:当坦克开机的时候,通过炮塔功能开关,开炮正常,不过只能开一次。想开第二炮得关机重来一遍才行。
搞了半天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求助啊!各位高手。

楼主:
等啊。。。等啊。。。

网友A:
看遥控器的设置对不?

网友:
具体可以质询灿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遥控器的设置对不?

基本上是ok的。。。就是这几个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不懂帮顶

网友B:
我用的是灿总的TK001。第二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电调的开关关闭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有插头没插好,当时我是全重插了一遍,原理是没插好开炮就短路了,声组自动保护关闭了就需要重开开关。这是我遇到过的不一定和你TK16一样,你可以参考下。第一个问题看你描述,我估计是遥控器设置了。

网友C:
楼主什么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灿总的TK001。第二个问题我遇到过,是电调的开关关闭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有插头没插 ...

哈哈哈!多谢!等电机弄好了我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时候买的?

不记得了,只知道等了一段时间。前天才收到的

网友:
哦哦,我也想买,但没货

网友D(2015-05-10):
楼主的三个问题我都遇到了,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三个问题我都遇到了,求赐教

第一个。。。是电机线没接对。后面两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给灿总帮忙调试了。说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电机线没接对。后面两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给灿总帮忙调试了。说是遥控器设置的 ...

多谢楼主,我把前进电机的正负极对调了一下,貌似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但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双流也遇到过,转向电机换下线就好了,第二个问题没遇到过,第三个问题就是限位的那个要插上,不插的话也要短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