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山狗相机怎么装上去市面的航拍四轴机上面?

楼主(2015-04-04):
新人求助】山狗相机怎么装上去市面的
航拍
四轴机上面?
我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上面200W像素航拍的四轴多旋翼飞机
还有山狗相机SJ6000 我打算把这个狼蛛四轴原装的摄像头用线接到去山狗相机 用山狗相机当摄像头拍摄 并且仍然可以用原装的
遥控器
进行遥控拍摄 (原装摄像头上面有一块小
云台
)
(很简单的目的 就是用山狗SJ6000替换原装摄像头的功能 而其余不变)

楼主:
以下是我买的那个四轴的一些图片

楼主:
摄像头细节

网友A:
云台挂载

网友B:
带不起来吧,山狗重了

网友C:
这是玩具吧

网友D:
看螺旋桨像是玩具,你打开看一下是不是空心杯电机就知道了

网友A:
空心杯无疑,带不起山狗的,而且更没法控制拍照录像,

网友E(2015-05-06):
看似可以拉的起~試一試吧!

网友F:
这不是玩具么

网友G:
要輕奌的才可能帶起來吧.....试试808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