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肥鲨600线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5-04-04):
咨询下肥鲨600线摄像头问题,为什么我摄像头跟图传直连效果很好,后来加装了个非凡的OSD后,画面色彩就差很多,泛白,原来的屏蔽线剪断改造的。。跟线有关系么??????知道的大神请教下

网友A:
猜测肥鲨是NTSC制式,而OSD是PAL制式,看看制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肥鲨是NTSC制式,而OSD是PAL制式,看看制式对不对。

制式改过,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式改过,没用,

也到是,制式要不匹配的话也OSD也无法叠加,不应该是线的事吧,正常用杜邦线连接都不成问题,还是OSD本身的事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