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瓢虫不停自旋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04):
华科尔瓢虫不停自旋什么原因?求解 飞起来后跟个陀螺一样一直自旋

网友A:
如果能飞起来,一般是电机方向不对,该顺时针的成了逆时针,该逆时针的成了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飞起来,一般是电机方向不对,该顺时针的成了逆时针,该逆时针的成了顺时针

电机方向确定是正确的 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飞起来,一般是电机方向不对,该顺时针的成了逆时针,该逆时针的成了顺时针

确实是电机位置在接受板上接错了 现在调整好了 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