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莫名其妙炸机,H450!!!!!!!!!!!!

楼主(2015-04-04):
飞控用的naza v2
电机
恒力3110 乐天40A 三轴
云台
加摄像机
图传
4S 5200达普 起飞重量2050克,飞第一块
电池
正常15分钟,换第二块电池在高度210米,距离800米的时候突然就失控了,失控的时候有听到BB声,这个不是电池BB,是寻机BB,用的接收机一个通道供电,电池一切正常,还有16V多的电压!
请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盘旋下坠,貌似动力故障,射桨了?

网友B:
他妈模型吻,别说了,下午我的FY960也是用的V2炸了,现在还在郁闷中,老子全新的索尼5TL也报销了!炸鸡情况跟楼主的一样,姿态模式下悬停了下之后推油门机机就翻滚着从30多米高摔下来掉在工地水泥地上,还好没人在。整套机机加云台、微单全部报销,看来以后要远离某疆才行了!

网友C:
你这个看丧失动力、

网友D:
好吧!清明就不要飞了。。。

网友E:
突然翻滚。后面又稳住了。旋转下降。我也都用大疆的。看你们个个炸我也是虚了。

网友F:
没搞清问题就觉得是飞控原因,这样不大好…

网友G:
多轴飞那么远不就是要作死的节奏么~

网友H:
入门的时候入了xa,一度后悔没入dji,现在看来我是对的

网友I:
我用的也是V2上次炸了损失云台相机

网友J:
我用nazalite一般飞到1000多米远才失控,然后失控自动返航,另外请教一下寻机bb响,怎么接呢?

网友K:
如果用的是好桨,而且当时桨的子 dan头还在的话应该不是射桨,电调和飞控二选一

网友L:
幸好没人

网友B:
楼主四轴如果电调出问题那就不用说肯定炸,我的六轴如果有电调出现问题,就算少一根机臂的动力只要飞控是正常的就没问题!从入模到现在经历过各种炸,像这次这样的还是破天荒第一回。唉,,没办法损失就当花钱买教训吧!奉劝大家继续要玩V2的慎之啊~~~最好是给飞控也加上减震板!

网友M:
听声音好像是有电机堵转或者不转了呢,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