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100%油门飞不起来 HELP怀疑是电调问题~懂得入~!

楼主(2015-04-04):
CC3D
电机
顺序对的,电机转向正确,浆安装正确 100%油门就是飞不起来
感觉是在设置CC3D向导模式的时候,在校准电调行程的时候,因为听不来声音,所以反反复复弄了好几次,是不是因为这个把电调设置成了其他的东西
比如启动力度?进角设置?曲线设置?控制频率?懂得人 或者知道默认参数或者怎么重置银燕12A电调的告诉一下吧~~~
今天也太邪门了~~

楼主:
后来电机肯本转不动,所以手动电机一个一个设置成启动力度0.75 才让电机转起来的~~这个默认参数是多少?会不会因为这个的设置所以造成升力不够?

楼主:
前面又测试了一下 油门60的时候 左边有起来一点点 有即将侧翻的感觉
拿在手里打控副翼和升降驼感觉蛮明显的,但是按油门的时候感觉往另一边翻(升力不是很大)

楼主:
补充 机机带2200ma电池 起飞重量为572g

网友A:
油门行程单独校准过没?CC3D地面站电调校准也要做确实!

楼主:
已经成功飞起来~~~~不是电机,不是浆的问题,不是油门行程的关系,是电调电子进角得关系,4个电调都设置了一遍能起飞了~~~

网友B:
默认值不用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