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请帮忙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5-04-05):
  各位大侠,小弟这两天遇到了烦心事,不久前心爱的机机炸掉了,重新校准cc3d,一切顺利到了校准遥控的时候到了最后一步校准方向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也没法校准了,遥控拨动可是地面却不反应,试了无数次都这样,开始以为遥控有问题,换了一架飞机试了试,遥控都好用,所以就怀疑是飞控问题,我也不是很明白问题在哪,就又买了一个cc3d,迷你款的回来,插上以后结果电脑不识别,换电脑也没用com口出不来,以前那个插上就能用,地面站用的最新版的,联系商家,商家就告诉我让我加个号指导我一下,加上以后说明问题,回复一句我给你个文档就没动静了等了一天也没见什么文档,有联系商家,他说他给我传,又传了一天也啥没有,再问一直到现在也没动静了。本来东西怀疑就有问题,又遇见这么个商家真无语了,先不去管它,来这里还是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否cc3d本身的问题?usb接上后绿灯常亮,蓝色的等缓慢的闪烁,像呼吸灯的速度似的,这正常吗?还有就是关于我以前那个cc3d无法校准方向通道的问题是否也是飞控的事?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控不要打开混控功能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就行了,我的小cc3d也是这样,现在很好用。

网友:
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不要打开混控功能

没开混控,手里另一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就行了,我的小cc3d也是这样,现在很好用。

连都连不上,没法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都连不上,没法刷啊

打开地面站,firmware, 点系统恢复(rescue)然后按指示做,到固件升级时 后接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地面站,firmware, 点系统恢复(rescue)然后按指示做,到固件升级时 后接CC3D。

做了没用,系统提示让我连接,现在是连不上电脑不识别啊,我怀疑这就是个故障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没用,系统提示让我连接,现在是连不上电脑不识别啊,我怀疑这就是个故障飞控

问卖家要厂家联系方式吧,厂家好像挺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