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01连接cc3d电机不转

楼主(2015-04-05):
连接是第一通黑红白第二到第六依次按照cc3d那根线的颜色往下插!电调单独都没问题!连接飞控后!也能解锁!但是给油门!
电机
就是不转!求助……

网友A:
插動力電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動力電了嗎?
插了……

楼主:
怎么搞啊!有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A:
資料不足啊...你的控是哪個?刷deviation了嗎?如果刷了,你的控設置輸出了嗎?

网友B:
上图才好分析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做了没?

网友D:
CC3D有没有设置解锁?或者CC3D的电机设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