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明原因炸机

楼主(2015-04-05):
炸机总是难免的,最郁闷的是不明原因炸机,对机器的信心大减
当时的情况是钟摆完,高度有点低,机身已经翻正,随后就保持最后一个姿态拍到了地上,脚架都碎了,再加上拍地的声音,应该是有负螺距,我记得给正螺距了,螺距和副翼都没有响应。两秒钟之后就拍地了,炸之前十分明显的感觉,飞机不听话了。螺距和副翼都没有响应
当时转速正常,飞机也没有自旋。
配置,450mx,v3,t8fg,6208sb,deko,k8
设置,油门65一条直线,没定速,螺距11度,bec 7.4v,默认进角
第四个电炸的,全新的格式25c处女飞,炸完11.9v,前面三个旧电池都没事
附k8日志

网友A:
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舵机的问题,今天我打算连续飞一个电的彩虹,来回抽了40下以后,一个后摆,舵机动作变形,差点炸了。估计是连续大动作,舵机力量不足造成的。这副舵机(933)我用在450有副翼上能不停的摆完1个电(3分30秒左右,大概120个来回),但用在无副翼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C:
不明原因,围观~怎么查看k8日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的问题!

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舵机的问题,今天我打算连续飞一个电的彩虹,来回抽了40下以后,一个后摆,舵机动作变形,差点炸了。 ...

唉,那就不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原因,围观~怎么查看k8日记啊?

在软件的菜单里,有event log

网友D:
这个没法给出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法给出结论

那我只好郁闷了

网友E:
失控,失控保护前会卡在最后操作一会的

网友:
要么就是陀螺仪抖傻了

网友F:
看日志K8没问题,震动过大或者接触不良都会有信息。应该也不是舵机的问题,三个舵机同时故障的几率很低,某个舵机故障,飞机不可能平拍,应该是翻滚或者斜着下去。剩下的有三种可能,一是BEC故障,瞬间断电;二是遥控接收故障失控;三是精神恍惚错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失控,失控保护前会卡在最后操作一会的

不是失控!他陀螺没显示失控记录!是手法问题!正负螺距变化剧烈了,会有个停顿,尤其虚位大的舵机!所以在翻的时候要果断、准确、螺距给足。小鸡子翻更要适应,给出足够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日志K8没问题,震动过大或者接触不良都会有信息。应该也不是舵机的问题,三个舵机同时故障的几率很低,某 ...

希望是最后一个,也许是心里想到了手上没做出来?起码以后对机器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日志K8没问题,震动过大或者接触不良都会有信息。应该也不是舵机的问题,三个舵机同时故障的几率很低,某 ...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是最后一个,也许是心里想到了手上没做出来?起码以后对机器还是有信心的

“希望是最后一个”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炸机的事情是经常的,如果能找到每次炸机的原因是最好的,是一种进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失控保护前会卡在最后操作一会的

我的失控保护设置的油门是关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失控保护设置的油门是关闭的

在触法失控保护之前,会执行失控前最后的一次操作,大概0.1~0.5s ,但是对于炸鸡来说就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失控!他陀螺没显示失控记录!是手法问题!正负螺距变化剧烈了,会有个停顿,尤其虚位大的舵机!所以 ...

有可能,当时高度低,感觉是打了舵没反应,也没视频,下回得飞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触法失控保护之前,会执行失控前最后的一次操作,大概0.1~0.5s ,但是对于炸鸡来说就很长了

学习了……

网友E:
你不造么,吓,我每次失控飞机惨炸就是因为这个,等于根本没关动力就摔在了地上,陀螺仪都飞出去了T  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造么,吓,我每次失控飞机惨炸就是因为这个,等于根本没关动力就摔在了地上,陀螺仪都飞出去了T  T
...

失控会有日志的,再说futaba好像还没有失控纪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会有日志的,再说futaba好像还没有失控纪录

我这里就有futaba失控啊,哈哈

网友:
飞机炸之前楞在空中炸下来我的经验是失控

网友:
慢慢查,事出总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