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火花,自动进刀,

楼主(2015-04-05):
我的电火花,用dvd光驱支架做的自动进刀, 感觉效率太低,

网友A:
交流5v可以这样用啊,学习了。

请问螺丝头上那个孔打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5v可以这样用啊,学习了。

请问螺丝头上那个孔打了多长时间?

效率太低了,用了40分钟,只是能用不满意啊,不过能自动进刀也不用管他。

网友:
这孔打出来看效果不错啊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
真好!给上段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电机的正反转好巧妙

网友:
这个真好带音乐节奏鼓点

网友B:
看了你的作品。我想请你做个实验,来印证一下我刚遇到的问题:我要在直径15MM的不锈钢上打一个8*6MM的孔。开始自动进给还行,打到10MM深度时自动进给的分压取样电路就不能达到设定的电压了,我分析可能是由于电极与水接触面积大了把电泄放了。但我无法证实,你能用你的火花机作这个试验吗?

网友C:
看明白了,,使用交流电加正反2个二极管给直流电机换相思路很好,稍微改下电路把继电器换成电子开关管就跟完美了(机械式继电器在这么高频率下使用不合理)

楼主:
确实,现在只是想简单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作品。我想请你做个实验,来印证一下我刚遇到的问题:我要在直径15MM的不锈钢上打一个8*6MM的孔。 ...

没有你的电路图,你可以用蒸馏水试试,你的可能是电压取样,我这个是电流取样。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了,,使用交流电加正反2个二极管给直流电机换相思路很好,稍微改下电路把继电器换成电子开关管就跟 ...

确实,现在只是想简单的,试试

网友:
很有创意~! 楼主对电自学 很精通!

网友:
有图有真像,好!

网友:
用一个继电器接在25欧电阻的两端就可以实现小电机的正反转,小电机的进给加上一些齿轮组合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D:
利用25欧电阻的两端有无电压给继电器,使小型电机的正负极改变,使得火花机的电极自动进给或后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25欧电阻的两端有无电压给继电器,使小型电机的正负极改变,使得火花机的电极自动进给或后退.

我认为电火花机使用普通电机来做进给都不大合理,都是失败的思路,普通的电机都不可以使用在正反转切换频率很快的场合,机械式继电器的使用也是一样;
我一直在酝酿着不用电机,使用空心线圈绕组做进给(大概和液压比例伺服阀原理差不多,只是要求精度没那么高)
火花产生方式用大家常用的阻容方式,核心制作如下描述:
绕一个圆柱线圈,中间空心位是可上下抽动的活塞杆(活塞杆分两段组合在一起,线圈中下段打算用Φ10mm的光轴,中上段用不导磁的材料即可,用整根光轴的话是不会上下窜动的),使用液压伺服阀驱动电路稍加改动(下图电路输出电流大概只能到60mA,需要做轻微改动增加输出电流,INPUT为模拟量使能控制,使用工件和电火花头之间的接触电阻为反馈信号)。欢迎大家给 "泼泼冷水"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