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小鸡成功首飞

楼主(2015-04-05):
本人入魔,朋友送了一架两架f450,这两架450鸡鸡其中一个电机出现了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折腾今天终于成功上天首飞。因为我一个人出去飞,没有带山狗,所以没有录首飞视频。

这是我第一次出去飞,刚起飞飞机就往一边跑,由于经验不足,只能减油,最后把机臂炸断一根。

两架飞机的零件重新组合的一张新机

四块2200的电池,每块五分钟都没有就下来了

网友A:
不能啊!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 我是2212电机 2200ma能飞十分钟

网友:
电池不行了,内阻太大,我也是狮子3S 2200,电池放了半年,现在上天4分钟就报警,3.7报警,要是设成3.6能长一点,但不敢飞太高了,听说不停的重放能冲回来点,正在试验中,不过也准备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啊!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 我是2212电机 2200ma能飞十分钟

你配置是什么

网友:
apm2.6 好盈20A 朗宇2212 980kv 2200MA 山寨45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