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配置F550 老鸟给点意见

楼主(2015-04-05):
机架  大疆F550                          300       487g
电机  朗宇V2216KV900 125*6=750       330g

电调  好盈乐天20A          45*4=265        84g
桨    1047  1038  1045
飞控    大疆NAZA V2              1999        95g

共计                                        3314       996g(不加线材)

后期添加
云台               1987 2轴云台    900         323g
                      H3-2d             1999         252g(云台2选1)
相机               SJ6000              400         200g

共计                                      1300         523g

朗宇电机最高拉力1050g           6轴就是1050*6=6300g      飞控修正时需要力气    所以不能都算上    需要全力的2/5来载重    其余的3/5用来各种动作以及飞控修正姿态   所以6300*0.4=2520g        所以要把所有重量算进去  2.3kg--2.4kg之间是最好的

以上就是最近潜水的收获    wangl望老年给予修改和指正

还有就是图传的选着     创新科5.8G的        本人 的需要是高度在500M以下         范围不超过1KM     这样的话图传怎么选
400mw  500mw   600mw   1000mw       天线是不是应该选3叶草的   或者阵列的

网友:
好像没电池

楼主:
电池现在手头有2块3s2200的,可以先并联,调试和熟悉用,等摸熟悉以后上4s电,

网友A:
机架没必要dji的,山寨的也可以,图传600mw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没必要dji的,山寨的也可以,图传600mw够了

我正想买正品的原先有个山寨的450型号机架很软电机一转都抖动别说载重了。

网友B:
想航拍选s550机架吧。飞越的s550架子跟大疆的价格差不多。s有上反角。更稳定。

网友B: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2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2050g含4s45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2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2050g含4s4500mah电池。

你的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啊

最近看了有个Hmf s550的机子   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啊

最近看了有个Hmf s550的机子   怎么样啊

4s4500mah飞14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航拍选s550机架吧。飞越的s550架子跟大疆的价格差不多。s有上反角。更稳定。

问下原装s550上盘式电机好不好

网友:
楼主的配置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准备上3D云台,但大家都说F550很垃圾,犹豫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原装s550上盘式电机好不好

感觉没必要。550受架子限制最大10寸桨。盘式电机岂不是很浪费。

楼主:
最近逛街,看到飓风的数据貌似比朗宇要好点,才99块,

网友:
我跟你一样,装了S500的机架,飞控是KK21,很好飞。比Q350成品机好很多。急速下降也不失控。

网友:
要达到1KG拉力,一定要4S电池。我测量过得。浆用1045,不要用含碳那种,很脆。一碰就断。效率是一样的,银燕电机配的1045.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必要。550受架子限制最大10寸桨。盘式电机岂不是很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逛街,看到飓风的数据貌似比朗宇要好点,才99块,

再问下我组装550用2212    4s5000左右挂云台山狗动力够用吧。。

网友:
V2飞控确实没必要,买个lite刷V2即可
我刷了,效果不错,只是预热时间稍长,但是剩下的一千块钱可以做很多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下我组装550用2212    4s5000左右挂云台山狗动力够用吧。。

2216吧  挂狗2212 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吧  挂狗2212 够呛

2216动力应该强吧  谢谢

网友:
图传用1w的,电机用朗宇2212 980kv的,飞控用v2的很好,但是我觉得lite就足够啦

网友:
2212电机6个拉力够,浆用仿at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4500mah飞14分钟。

你用的是什么云台啊  能不能给个连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2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2050g含4s4500mah电池。

加我QQ 9434827    刚刚买了大疆的F550  最近在组装  到时间多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刷v2 e310 s550机架。小蚁相机。260块钱的2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2050g含4s4500mah电池。

这个机架多少钱。用的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