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怠速转速?

楼主(2015-04-05):
小弟初次接触油机啊,弄了个三叶52,现在能正常飞,也上过天。就是怠速的转速挺快,不能静止在原地,再加上漫步这个机型太飘,每次降落速度都特别高,很吃力啊。

高手教教怎么调怠速的 转速。

网友A:
三叶不熄火就不错了

网友B:
机翼全是油啊!这样装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全是油啊!这样装发动机

据说正装好调一点儿咯。油嘛飞完餐巾纸擦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正装好调一点儿咯。油嘛飞完餐巾纸擦擦。

嗯,有这说法。我偏重于侧装,排气管朝下。   其实只要热火头不被蓖麻油 泡湿就可以了。我看过一些文章,以前的人预防倒装发动机被泡灭,会挑出一点热火头的铂金丝。现在又听说到   , 现在发动机热火头会比里边高出一点  以防被淹。侧装    我一直这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不熄火就不错了

家里有两个三叶发动机,一个15    另一个46。飞了两年,从没试过空中熄火。其实也没那么差。

网友:
转速高,不能停在原地,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可能油针风门没调好     可能螺旋桨用的螺距大了,    又可能发动机级别装大了。

网友:
我有个不是很好的办法,但是管用。那就是副油针调富一点,稍稍淹一淹发动机,这样怠速马上下来

网友C:
控风门进入低速状态{发动机不熄火}调怠速油针{小油针}让转速升高(顺时针),再微关点风门让转速又降点下来,继续关小怠速油针让转速升高至发动机转速不再升高,此时再关小风门如机子不熄火就是临界怠速状态了,再回退一点怠速油针就可以了,回头再调下高速看对怠速有否影响,急收油发动机不熄火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风门进入低速状态{发动机不熄火}调怠速油针{小油针}让转速升高(顺时针),再微关点风门让转速又降点 ...

嗯,还是这位弟兄靠谱

网友D:
副针稍微富油一点,怠速就下来了

网友E:
哇。这么小的机装个52级的?腻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这么小的机装个52级的?腻害

额,你那架是1.4翼展?我的是1.6的,装52挺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你那架是1.4翼展?我的是1.6的,装52挺爽

哦。看上去也是天貨貨的樣了。所以以為是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副针稍微富油一点,怠速就下来了

对头,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调小我的三叶52发动机怠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控风门进入低速状态{发动机不熄火}调怠速油针{小油针}让转速升高(顺时针),再微关点风门让转速又降点 ...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的调法: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2、调怠速:
方法一:关风门到靠近怠速位置,调怠速螺丝到转速最高;随步关风门到怠速位置,调怠速螺丝到转速最高。
最佳方法:关风门到怠速位置,用手掐死进油管,如果转速先不变,再上升,表明富油了,关一格油针再试,直到掐死后转速立即上升后又立即转为要熄火为止;如果掐死后立即要熄火,表明贫油了,开一格油针再试。
3、调根随性:反复调1和2步,使高低速都正常,且油门从怠速快速推到高速时转速立即上升。如果转速过一会再上升,表明整体富油了,高低速油针各关1格再试;如果打隔要熄火,表明整体贫油了,各开1格再试。

网友:
尽量熄火再调,半圈半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的调法: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方法很详细,多谢指点。

网友:
19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的调法: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我调15级TOKI发动机的时候,油门加上去,转速反应延迟是怎么回事?这个发动机副油针好像没什么作用一样,我也搞不清楚副油针是什么作用的。然后我如果把主油针关一些的话转速反应会快一点,但是高转速上去几秒又下来了。高速调稳了又会出现开头说的那样反应迟缓。
对于新手来说,大级别的发动机是不是更好调一些?比如52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我调15级TOKI发动机的时候,油门加上去,转速反应延迟是怎么回事?这个发动机副油针好 ...

调高速只动主油针,调怠速只动副油针。怠速时用油量小,对油量很敏感,只能通过副油针来调。在高速时,你动副油针由于油量变化小,对高速影响很小。
延迟一定是富油了,是主油针富了还是副油针富了、还是两者都富了,按前面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调,在调节中判断。
调节的时候自己的思路要很清淅才行,否则,越调越乱。

网友(2021-08-18):
同样的问题,怠速转速偏高,要调下来些。

网友:
15年的帖子,但对于用甲醇机的还是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