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直接的十字盘,有两个长的球头和两个短的球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05):
6050直接的十字盘,有两个长的球头和两个短的球头,有什么区别?

我的短球头被弄断了,
把拉杆换到长的球头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接换上就是了,换上后检查一下螺距是否需要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上就是了,换上后检查一下螺距是否需要微调。

这个长短球头 设计上有啥区别?

网友:
这个不清楚,977上也是一对长球头一对短球头,v931上是三对一样长的球头,长球头比较好。

网友B:
短的更灵活,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长球头更灵敏,但用长球头会放大三轴的主旋翼感度,震动控制不好的话会引起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