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制kt330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5):
闲着没事自己也花晚上4个小时切的飞机,还没组装前,90克!6毫米的800翼展,跟网上卖的e!pp板机机一样重,可问题来了,网上卖的那些都用小型号电子配置,比如,天翼,8眼那些的,整体也就200g左右,为什么看论坛上做的那些都用大型号电子设备,电池达到1300ha,整体重量达到450g左右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上那么重的设备,2206.KV1500 的配置不是一样飞得很好么。做过的说下感受,万分感谢!

网友:
大部分kt都是腹膜或者写真的,本身重量就重,用2212或2208电机,耗电比2204或2206电机大,相应的电调和电池容量就上去了,一般起飞重量就在450到600g了。

网友A:
一般来说3D机动力大小看重量,推重比是1.5-2最好,因为要吊机及做3D动作,动力必须充足,否则就只能飞航线了,而且要是室内机的动力小于室外机,因为风的因素,所以大多数室外KT3D机至少要用2208或2212级的设备,这个KT330标准动力为2212 KV980-KV1000 配1047慢速桨加桨保和O圈,电调好赢20A,电池为3S 850-1300mah,当然电池越轻越好,但飞行时间也会变短,熟练情况下用1300电池,我开头用1000的电池,副翼舵机最好用金属舵机,力量能大些。普通加强整机在420克这块,我的加强很多到450+++了,速度能快不少,但吊机也不是问题。如感兴趣可以到我空间里看KT330相关贴子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3D机动力大小看重量,推重比是1.5-2最好,因为要吊机及做3D动作,动力必须充足,否则就只能飞航线 ...

我也看你做得很好,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上那么重的设备,空机才100g不到,,用2206 级别的电机,动力应该也一样够啊。我买的EPP空机也是那么重,那么大,就用这套小设备,飞得挺好,
   还是说故意让他们那么重的。450g啊,摔一下怕是不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你做得很好,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上那么重的设备,空机才100g不到,,用2206 级别的电机,动力应 ...

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主用于室外飞,希望能抗点风,所以上大点动力;
2、都想动力充足点,所以上2208级以上电机才暴力;
3、小电机和小电调也并不便宜多少,相反可能还很贵,还不如用常见的2208和尤其2212级电机及常用的电调通用性更强,价钱也合理;
4、重量主要集中在电池上,小电池通用性不强,续航时间短,用大电池小级别电机动力不足了,就得上大动力电机;
5、加强及修补增重后动力要是小的化就不好飞了,所以留点余量;
6、要想极轻最好全上轻设备,包括舵机、接收、电机、电池等,成本会更高;
7、最主要的是这么配置电装通用性强,成本也低,还可以用在别的机型上不浪费;
8,飞机都想越飞越大,这样配以后再大一点儿的也能飞,而小动力可能只能用于这架飞机上了。
基本就以上这些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lz主要是没注意到其实做成飞机的时候,加固非常重要,5mmKT板真想要飞3D的话,至少要加主翼碳杆,外加2米细碳杆

如果手艺好,我觉着有希望在250克以内拿下,按照八  眼的标准来配。起飞重量250克。

网友:
liujiang168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