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电机总是非常的烫手。蝎子2520和亚拓460

楼主(2015-04-05):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机
非常烫手。一开始用的蝎子2520非常烫,我以为是我换轴承没换好呢,然后就换了一个亚拓460,谁知道还是很烫。无语啊。今天下点小雨没带头罩突然失去动力,
舵机
还有反映.慢慢落下来。脚架断了,其他都还好。拿起来看其他都正常,推油门电机慢慢转了下。再看里面全黑了,估计烧了,电调是铂金V3,定速开启,以前从来没有那么烫。最近才开始有,难道电调坏了吗,求解啊 。。。。

网友A:
会不会大齿和马达齿交合大紧,导致马达负荷太重?试一试调松一下间隙!

网友B:
也可能铂金V3发生内短路造成马达过热,毕竟蝎子2520和460mx还是很可靠的一般不大容易出问题
要么就是电机漆包线破损,线圈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