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型航拍选什么机架?纠结…

楼主(2015-04-05):
原来飞固定翼FPV的,但因为一直喜欢摄影,并且想定点航拍,所以想入多轴。但对于选择什么机架现在很是纠结,特发此帖请教各位老师,能够给点建议。

要求:1.能够上云台挂狗和微单即可,2.抗风性强一点,3.续航20-30分钟左右。
因为是新手,既不当工作,也不是土豪,所以请不要介绍那种很贵的专业机架,谢谢!

网友:
挂狗载机随便什么都行,355以上轴距就行!挂微单…吼吼,最好用800以上轴距的六轴,载机要10000元左右,电池加充电器最少3000

网友A:
还有,多轴有负载的情况下基本都不可能续航30分钟,除非很变态的土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多轴有负载的情况下基本都不可能续航30分钟,除非很变态的土豪配置

那H4,飞越650,F550或者类似的机架,从稳定性和抗风性来说,哪个更好?我准备上A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H4,飞越650,F550或者类似的机架,从稳定性和抗风性来说,哪个更好?我准备上APM

飞越650好点吧,就是感觉折叠后有些长,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好点吧,就是感觉折叠后有些长,占地方

谢谢,我也是正好在考虑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正好在考虑这款。

要是您考虑到为了携带方便的话,就配个伞折四轴,

网友C:
1。微单的话轴距就小不了。
2。要求一定程度的抗风就是动力要用一定冗余
3。续航20分钟勉勉强强,30分钟就算高了

总体来说要求挺土豪的。光及其建议预算5000+

网友D:
挂狗的话H4就挺不错,携带方便,我现在挂狗飞18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微单的话轴距就小不了。
2。要求一定程度的抗风就是动力要用一定冗余
3。续航20分钟勉勉强强,30分钟 ...

看来我的预算不够,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狗的话H4就挺不错,携带方便,我现在挂狗飞18分

请教H4和飞越650哪个更稳定?

网友:
微单用来拍视频还是拍照片
如果只是拍照片的话
就用舵机云台好了
这样可以轻不少的
我自己一直一个550的四轴 挂微单 拍照片
4S 5000的电池 飞个15分钟左右吧
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H4和飞越650哪个更稳定?

  稳?安装没有问题,装H3-3D 肯定稳    主要看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H4和飞越650哪个更稳定?

额 不过还要看配置 H4上个DJI E800 带6S8000 H3-3D 这是好配置
我的配置是 V3508 KV380 铂金30 APC1447 6S5000 挂狗航线17分半 悬停20分  无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