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如何使用

楼主(2015-04-05):
四合一电调如何使用,求解答

网友A:
先装上,分别校准油门行程。连接飞控板就可以了。可以看成是把四个电调放在一起,和单独的电调没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装上,分别校准油门行程。连接飞控板就可以了。可以看成是把四个电调放在一起,和单独的电调没什么不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