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4D变距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5-04-05):
目前有三种选择
1.皓业A型:要用空心轴电机,安装好像比较简洁,桨还是可以折叠的
2.月亮军团的变距桨:感觉还好,只是价格太高
3.皓业C型:看起来和月亮军团的没什么区别,据说虚位有点大

月亮军团4D

月亮军团4D

皓业C型

皓业C型

网友:
除了月亮家的别的还没用过。

网友:
我迟下都上4D,合适就好

网友:
买国外原版吧,月亮做的不行

网友:
A型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3D没玩好,4D又开始猖獗了!
、我是不是应该玩4D去,干在很多前面,,,,,,哈哈

网友A:
4d是月亮山寨的国外产品,但是没山寨完全,因为国外是碳纤维桨叶,为了降低成本改成尼龙。这套模具是月亮军团的,皓业代工。两个品牌没任何区别,只不过是皓业盗版了月亮军团的山寨货!擦!不说了!都够丢人!

网友:
中国的模型厂家要多学学大疆、天翼、飞翼、fms,才能在国外给自己挣脸,每天山寨来山寨去!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d是月亮山寨的国外产品,但是没山寨完全,因为国外是碳纤维桨叶,为了降低成本改成尼龙。这套模具是月亮军 ...

国外的难买到,只好这样了

网友:
用过月亮家

网友:
找花花代买吧

楼主:
我是初一的学生,预算少,上次听花花说,进口4D要600多,现在已经买浩业C了

网友(2015-07-10):
引用 楼主:
我是初一的学生,预算少,上次听花花说,进口4D要600多,现在已经买浩业C了

现在能买到三瑞的了,给国外做的,质量好很多也不贵

网友:
3D才起步,4D啊!!!1

网友:
请问凤凰4模拟器,那台飞机可练4D,

网友:
同问,模拟器能玩4D吗?

网友(2015-08-14):
这款是最好的,国外用的就是这款,发发也是。

网友:
这款我用过,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