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分线板的问题

楼主(2015-04-05):
组个250,焊接分线板的时候,感觉那种专用的CC3D分线板,很难挂锡,所以想问下大家有什么简单的焊接方法,或者请教下大家用的焊烙铁是多少瓦的寻找下原因,谢谢

楼主:
补充下,我看见好几个朋友说直接焊接在一起,想问下焊接之后如何绝缘,谢谢,还有我感觉两根焊接在一起还算容易,四根焊接在一起再加一根电源下也是满困难的,还有全部焊接在一起是怎么样的造型?

网友:
加我1621613325,我告诉你

网友:
省事可以买个一分4或5的线。分线板用点松香,然后上锡,稍满一点,线头也上点锡,好焊。

网友:
用松香,50W左右烙铁。因为分线板有大面积覆铜,很容易把热量散发出去,加上线材也会散热。所以烙铁小了,需要很长时间加热甚至根本就熔不了锡。至于把线直接焊。并不是说不行,但最好是有熔锡炉。不然只有少部分沾锡,效果还不如用分电板的。收了些许二手动力和机架,发现有部分焊接其实很粗糙。甚至收到一套炸机数次的机架动力。全部使用直接焊线的连接,但有一路电机的一相线是虚焊的。因为电阻大,发热,线芯都氧化变色了。就我个人而言,使用分电机,香蕉头,在焊接可靠的情况下,不比直接焊接差。也更利于维护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我看见好几个朋友说直接焊接在一起,想问下焊接之后如何绝缘,谢谢,还有我感觉两根焊接在一起还算 ...

就是这样,一头是主线,另一头是4根同极关联,焊好后套热缩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一头是主线,另一头是4根同极关联,焊好后套热缩管保护

大哥,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2016-02-10):
6楼的朋友一张图让我茅塞顿开,感谢!